[已解决]单片机串口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
最近调试51单片机程序,编译下载后运行得不到意料的回复A的结果,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系统默认数据类型进行重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 函 数 名       : uart_init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配置函数,通过设置TH和TL即可确定定时时间
* 输    入       : baud:波特率对应的TH、TL装载值
* 输    出             : 无
*******************************************************************************/
void uart_init(u8 baud)
{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bau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
        TL1=baud;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art_init(0XFA);//波特率为9600

        while(1)
        {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u8 rec_data;

        RI = 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rec_data=SBUF;        //存储接收到的数据
        SBUF=0x41;        //收到回复A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用串口助手,输入一个字符,得到16进制的A1。把原程序写成输出B,得到输出结果是A2。把原程序写成输出C,得到输出结果是A3。不知道为什么?

程序结果2

程序结果2

程序结果1

程序结果1

网友A(2022-05-16):
你的晶振是多少,估计是 波特率不对所以显示的不对,建议你算下初值 百度上有 51单片机11.0592M晶振波特率初值表

网友B:
http://www.51hei.com/bbs/dpj-214747-1.html  单片机发送到串口助手,以及串口助手显示到LCD160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晶振是多少,估计是 波特率不对所以显示的不对,建议你算下初值 百度上有 51单片机11.0592M晶振波特率初 ...

12M,串口可以改波特率来适应实验板的啊,改了作用不大。

网友C:
本来程序是接收原样返回的,返回的是乱码,就改成固定返回一个值。试过在P3.1接一个外部的另一个串口信号发送,单针刚一接上电脑就正常显示外部串口的值了,排除了P3.1到电脑线路问题,同时能正常下载程序运行说明实验板能正常接收串口数据。

网友D:
9600@12Mhz的误差有点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9600@12Mhz的误差有点大啊~

谢谢你们,换了个11.0592的晶振果然好了,那以后要用的串口程序的必须得用11.0592的晶振啰!!!这样好了我的GPS模块程序也可以了。用GPS信号做时钟来对时,已通过,就是数组太大了,影响12864显示,不知编译时DATA,XDATA之类的选择怎样才最优化,现在对时功能做到了,可能数组地址空间有冲突,显示有干扰,现在只能对时结束后把串口关了,中断1也关断。完美显示时间、温度、日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