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mq-4传感器采集到的ad值相差有点大,这是为什么?都是同一型号的

楼主(2022-05-16):
(无正文)

网友A:
每一路的采样电阻有差异,也是输入阻抗有差异,建议传感器到adc中接入一个运算放大器做阻抗匹配,尽量选择同一批次的器件,减少器件的差异

网友B:
理论上不可能一样。
需要差异小,就得多花钱。
精度不同,价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