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模块使用有点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 挺基础的,麻烦各位了

楼主(2022-05-16):
在宝买了一个RJ45模块,准备自己研究研究。资料是某一个宝店铺给的,想找一下RJ45的连接实物图,没找到。所以就让水晶头网线连接RJ45模块和PC端。然后通过串口与tcp/udp程序进行调试(某一个宝店铺的资料给的)。发现提示串口一直寻找不到,RJ45模块的网络配置是可以正常使用。想问一下我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串口找不到

串口找不到

开启电源后,工作状态灯正常亮起

开启电源后,工作状态灯正常亮起

开启电源后,工作状态灯正常亮起

开启电源后,工作状态灯正常亮起

网友A:
你只接了TCP,没接串口,当然找不到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接了TCP,没接串口,当然找不到串口。

能详细说一下吗?我需要加一个ttl转usb接口和单片机相连?

网友B:
你需要一个USB转TTL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接了TCP,没接串口,当然找不到串口。

我是需要增加一个ttl转usb吗?再接在51单片的3.0和3.1两个通信接口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一个USB转TTL模块

谢谢您,我是需要再用一个ttl转usb模块连在单片机的通信串口让其与pc端连接上吗?我让他和RJ45模块连上了,直接这样加?那这样我直接用ttl转USB模块不久直接可以完成单片机通信了。如果我想监听单片机,不需要对接收到的信息处理,是不是都不用在代码中增加什么就可以了?不好意思,问的有点基础了。还是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