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气缸,用一个磁性开关,为什么气缸行程到了之后。会在磁性开关那里抖动?

楼主(2022-05-16):
PLC控制气缸,用一个磁性开关,为什么气缸行程到了之后。会在磁性开关那里抖动(就类似磁性开关开断开断)这个问题需要怎嘛 解决呢

网友A:
这是程序逻辑上的问题,不管是用PLC还是单片机。你磁性开关接通,程序把驱动气缸的电磁阀复位了,气缸缩回,磁性开关断开,程序又把电磁阀驱动起来了,气缸就又出来了,形成振荡。

网友B:
增加磁滞回线,需要你上硬件图。

网友C:
只是开关抖?气缸有没有抖?

网友D:
这是气缸活塞不能完全定位引起的。一,可以调整磁开关。二,电路没有马上停止气缸运动。也有可能是电磁阀动作不可靠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