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外部中断配置寄存器

楼主(2022-05-16):
最近终于花了点功夫,在研究STM32单片机寄存器的组织结构,以及寄存器配置方法。
关于STM32寄存器,感觉很多人都理解得不是很透彻。
STM32自带的core_cm3.h定义的结构体,里面的成员怎么配置的,
在程序中实参又是在什么地方调用的,怎么调用的,
好多新手都讲不明白,对于我们这种习惯了51单片机寄存器控制的,
不使用寄存器,就和开车不系安全带一样,很不自然。
今天晚饭以后好好看了一下STM32外部中断配置寄存器。
用一张图把它们都联络出来,标注出来,这样时间长了也不会忘记。
大家看看我画得对不对。理解得对不对?
把一个寄存器看懂了,我想后面很多都是一样的。

楼主:
再加几根线,这样看起来更清晰一点
AFIO_EXTICR1(选择0 1 2 3端口),
AFIO_EXTICR2(选择4 5 6 7端口),
AFIO_EXTICR3(选择8 9 10 11端口),
AFIO_EXTICR4(选择12 13 14 15端口).
四个中断配置寄存器,分别配置到STM32的0---15号管脚。
用0 1 2 3(EXTI0),4 5 6 7(EXTI1),8 9 10 11(EXTI2),12 13 14 15(EXTI3)
   0 1 2 3(EXTI4),4 5 6 7(EXTI5),8 9 10 11(EXTI6),12 13 14 15(EXTI7)
   0 1 2 3(EXTI8),4 5 6 7(EXTI9),8 9 10 11(EXTI10),12 13 14 15(EXTI11)
   0 1 2 3(EXTI12),4 5 6 7(EXTI13),8 9 10 11(EXTI14),12 13 14 15(EXTI15)
位组合,来选择A,B,C,D,E,,F,G端口引脚
0000 PA端口
0001 PB端口
0010 PC端口
0011 PD端口
0100 PE端口
0101 PF端口
0110 PG端口

网友A:
赞一下,学到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下,学到家了。

欢迎指教

网友B(2022-08-17):
总结到位,多练习,多做项目  才能学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