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可以控制开关(使能位)的达林管?

楼主(2022-05-16):
想监测一组串联蓄电池组(100个左右)的单电池电压,考虑使用一台测试仪器,然后通过切换继电器组合来实现监测吗?测试仪器可以用上位机来控制。继电器控制也可以用上位机控制。可以做成2级吗?请问有没有可以控制开关(使能位)的达林管?或者类似的器件,比如可以一个使能位控制的多路继电器。
多谢~!

网友A:
你用一只模拟开关控制达林顿管的基极不可以吗?为什么要使用带使能的达林顿管?一只BL1551就可以控制多只达林顿管。

网友B:
这种情况还是使用单片机方便,9013(9012)之类的三极管即可。因为测量的是电压,使用普通的小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C:
理论上7个继电器可选择128个,一个驱动器ULN2003即可。

网友D:
直接控制达林顿的 COM 不就类似于“使能” 了么? 根据电流强度,决定用场效应管,还是继电器就好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