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四路抢答器程序,如何让一个按钮又能启动 又能清零?

楼主(2022-05-16):
一共是5个按键  按下裁判按钮s0 可以开始抢答  s1-s4 只要其中按下任意一个  就会锁定 并显示在数码管上数字   再次按下裁判按钮s0 复位清零  可以循环
现在问题是如何让一个按钮又能启动 又能清零

网友A:
分奇偶次即可。如:偶清0。

网友B:
按一次取反

网友C:
用一个变量代表s0的状态不同情况下这个变量的值不一样可以用枚举变量。

网友D:
可以通过在一段时间内检测按键次数达到一键多用功能

网友E:
按键的复用,可以通过长按和短按分别进行不同处理

网友F:
其实裁判键就2功能,一,启动。二,清零。S0=0;按一下,S0=~S0;if(S0==1)进入抢答;if(S0==0);全部清零。

网友G:
设定一个flag标志位,初始设为1,按下第一次置为0,按下第二次置1,循环往复

网友H:
跟楼上思想类似,像莫斯码一样,译码然后解码命令,

网友I:
不一定速度快了就好,选择比较合适的,也就是在保证允许精度的情况下,尽量调快速度

网友J:
给个标志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