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白噪声/粉红噪声产生器 附电路原理图

楼主:
听说宇宙大爆炸后,留下的背景噪声就是我们在传统电视上收不到电视讯号时看到的画面和声音,那声音与我做的这个白噪声产生器声音一样。

白噪声在可听见的声音频带(20HZ-20KHZ)的每个频率的强度是一样的,所以可以用来调音响系统的频率响应,将白噪声输入音响系统由喇叭播放出来,再通过电容式麦克风监听并显示各频段的强度,音响系统必须有多频段的平衡器,通过调整平衡器让监听器显示的频段强度一致,调整完毕之后再播放音乐,你会马上发现整个音响系统清澈透明起来,每个微小的声音都听的到。这是我以前在一家剧院上班时做过的,现在很难找到器材了,所以先做一个噪声产生器玩玩,线路是从网上找到的经典线路,但必须15V以上才能工作,于是用上一个5V到15V的隔离升压变压器,另外加个小功放8002推动喇叭,这线路也能通过滤波把白噪声变成粉红噪声,粉红噪声是低音加重的噪声,听起来会更舒服,我的功放的输入是接在粉红噪声处的。

底板能装进25X45MM的接线盒里,盖起来后插入充电宝,接上喇叭听起来沙沙沙的,听说能帮助睡眠,一夜无梦。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22-05-21):
引用 网友B:
网上都说这东西能帮助睡眠,但没有解释原理,我就亲自做下试验:

将这玩意儿装在隔壁房间,声音要大些, ...

给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曾经睡眠比较困难,就买了个类似的,后来拆开分析过其电路原理,用的是555多谐振荡,就是让大脑产疲劳,然 ...

555多谐振荡器的声音听得出固定频率,是音频,不是噪声,噪声听起来就沙沙沙的完全不一样。

第三晚试验还是成功的,第四晚却失败了,那晚有心事就睡不着了,第五晚又成功了,很快就睡去,可见这东西只是能帮助入睡,有心事就不行了。

这线路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要达到完全可靠还得下功夫,第二晚就发现音量好像变小了,以为功放坏掉就换了,但一样,又把产生噪音的那个NPN换掉,声音就大了,昨晚发现声音会小声一下又大声回来,这是不行的,连续不断的噪声是最根本的要求。

现在又怀疑功放8002是否有过热保护,因为虽说170ma X 5V 最多是0.85瓦,却是连续功率,8002可能耐不了,也可能是NPN管作为噪声产生器会迅速老化?没有现成答案,只能再换几次试试看,玩模拟线路其实比数字电路揪心得多。

网友C:
曾经睡眠比较困难,就买了个类似的,后来拆开分析过其电路原理,用的是555多谐振荡,就是让大脑产疲劳,然后睡着。

网友B:
网上都说这东西能帮助睡眠,但没有解释原理,我就亲自做下试验:

将这玩意儿装在隔壁房间,声音要大些,睡觉前打开,躺下时听出声音是在右边,很清楚,侧身开始睡,这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听这个声音,听这听着,好像是下雨声,又好像有风声,声音也会忽大忽小,但变化很缓慢,不会突变,后来声音就不见了,原来是睡着了。半夜醒来翻身不会感觉声音的存在,因为是在迷迷糊糊的状态,睡醒的时候慢慢清醒,会感觉声音来自左边,但声音不大,起床后先在床上坐坐,重新定位声音的来源,发现还在原来的右边,声音也变大了,关机。

从以上试验,这东西还真地有一定的效果,睡前能把思绪集中在一个点(古老的方法是数绵羊),当一个声音连续不断时,大脑就会慢慢屏蔽掉,这对玩过电脑编曲的人就会知道,再好听的声音出现超过10秒,大脑就不太注意了,这时另一个新的声音加进来,而把原来的声音停止,也不会感觉突然,这就是交响乐编曲的基本原理之一。

至于为什么早晨醒来声音会换边?应该也是大脑搞的鬼,伤风感冒的时候左边塞久了就会换右边,但不会两边都塞,是人体的保护机制,想象一整夜的白噪声充斥耳朵,大脑应该会调出点生物代码应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