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搞超声或搞运放电路的朋友,噪声一会有一会无是咋回事?

楼主(2022-05-17):
请教搞超声或搞运放的朋友,噪声一会有一会无是咋回事?   第一秒几户无噪声,第二秒噪声很大,第三秒又没有了,第四秒又有了,如此循环的,搞不清楚哪里来的。

网友A:
不上原理图,只能猜:形成了低频间歇振荡。

网友B:
查你给到它上面的电压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来源于供电电源的耦合干扰,也不排除是周围环境的电磁干扰,可以尝试把时间周期拉长然后再观察扰动的周期来判断是电源引入的干扰还是环境干扰。如果是50hz的话可以考虑是电源滤波问题。如果你只是放一个示波器的图片的话我认为论坛是很难帮助你的,哪怕是TI的E2E论坛也无法直接给出答案,只能猜你在干什么,或者在做什么测试,希望以后的提问题能把问题描述清楚,电路图提供明白。

网友D:
只能看到X轴50us/div,用单次触发抓一下波形,对比一下你的超声探头的谐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上原理图,只能猜:形成了低频间歇振荡。

谢谢,您的提示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你给到它上面的电压

运放电源应该稳定,不加信号时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来源于供电电源的耦合干扰,也不排除是周围环境的电磁干扰,可以尝试把时间周期拉长然后 ...

谢谢,真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看到X轴50us/div,用单次触发抓一下波形,对比一下你的超声探头的谐振频率。

好的,谢谢,我查查看。

楼主:
电路按这个排的,把三极管去掉了。

电路按这个排的,把三极管去掉了。
电路按这个排版的,把三极管去掉了。直接放大。频率2MHZ。

网友E:
以前汽车用的倒车雷达基本上用这种电路,也有可能是被探头回波产生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汽车用的倒车雷达基本上用这种电路,也有可能是被探头回波产生干扰。

好的,谢谢。这个是收发一体的,有可能也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