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单片机程序里我故意加个死循环测试,为什么不能编译过去?

楼主(2022-05-17):
(无正文)

网友A:
main里面不就是一个while(1)死循环,常规操作啊

网友B:
编译平台的任务是:将你的文本文件,翻译成CPU所能认识的二进制代码。它从不关心你程序是否循环!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加上“如题”
就跟我回复
“正常”
意义一样

网友D:
那么为什么我能编译过去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加上“如题”
就跟我回复
“正常”

这楼主不停地问问题
但还是不懂得正确的发问方式

网友F:
我之前在希望程序停止的地方加都可以通过编译。

网友G:
没有代码,就像大妈们坐在村口聊天一样,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问问题要提供背景资料  用啥单片机? 代码怎么写?

网友H:
加对了吗?

网友I:
无条件的死,最低都会报警的。正儿八经的死才不管你的。

网友I:
void main()
{
u8  i,j,k;

LCD_init();
BEEP_init();
Key_init();

while(1);  //<==无条件地死,此处会报警。
while(Key0==0); //<==有条件地死,此处被忽略

while(1)//<==正常死,程序标配。
  {
   Beep_ms(50,1000);
   LCD_display(xxx,xxxxx,xxx,);
   LED_on();
  }
}

网友J:
报警跟不能通过编译是两回事,报警可能表示不合理而已

网友K:
死循环程序标配,最多给个警告,你找找是不是有其他地方写错了

网友K:
死循环程序标配,最多给个警告,你找找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写错了

网友L:
报警不等于编译不通过

网友M:
我也发现过这个问题。大概是代码写的太多了,编译复杂度太高,遇到一个while,后面的大量代码中一些代码本来已经编译了,结果遇到while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嗯,推测是这样。不过你要是用if(EA==1)来做循环,它还是编译过去的

网友N:
可能是while循环错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