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M充电芯片在无电池的时候VBAT引脚输出4.2V

楼主(2022-05-17):
TP4056M芯片的电路如下图,在测试时发现,只有电池供电的板子,在插入USB后也有电源,检测发现,在没有电池接入的时候,TP4056M的vbat引脚竟然也有4.2V的电压输出,按理说无电池时应该是不充电的。此电路不知是否有问题,请帮忙解答一下疑问

网友A:
对的,
芯片不管引脚上接的是不是电池,也不管电池上电压是多少,它关心的是充电是电流。
在没有充电电流的情况下,它保持浮充电平就好(认为已充满了,它比你稍大一点点)。
如果电池电压低了,它就增加电流。

楼主:
根据您的讲述,就是在有电池的时候,芯片根据电池状态给与充电或不充电,在没有电池的时候,芯片给电池充电的那个引脚,是默认输出一个满电量的电压,所以我这个问题提出的状态是一个正常的状态,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这里没有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根据您的讲述,就是在有电池的时候,芯片根据电池状态给与充电或不充电,在没有电池的时候,芯片给电池充电 ...

从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中就可以看出,它本质就是一个输出4.20V的稳压电流,输出电流可以通过电阻调节而已
R28和R25如果接LED显示,那就不能用0欧,至少是1K的,但实际电路中,1K-10K都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从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中就可以看出,它本质就是一个输出4.20V的稳压电流,输出电流可以通过电阻调节而已
R ...

我请教一个问题,我也懒得发帖子出来请教了,stc8采用内部基准源测电池电压,测出来的ad值有10个左右的波动,是内部基准源不够稳定?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