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保存一个PCB封装,怎么生成这么多文件?

楼主(2022-05-17):
Allegro保存一个PCB封装,怎么生成这么多文件?
1个封装包含六七个文件,太占地方了感觉,其中jrl、tag、log这三个好像没啥实际用处,有没有办不让其自动生成呢,或者是让其保存到别的路径?
谢谢。

网友A:
只是个软件使用过的情况历史浏览记录而已 ,类似 AD 不册除情况下再次打开软件会显示上次关闭前的窗口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个软件使用过的情况历史浏览记录而已 ,类似 AD 不册除情况下再次打开软件会显示上次关闭前的窗口一样

这些东西每次要手动删除很麻烦,不删除又占地方,封装一多看着更难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东西每次要手动删除很麻烦,不删除又占地方,封装一多看着更难受。

这些文件保存在哪个文件夹里?不可能在封装库那里,那样的话就是软件安装时文件夹路径的选择问题了 ,现在也就只能默认现状了 ,必竞大软件安装御载都挺耗时的

网友B:
有一些是拓展开的文件,你不用理他,文件又不大

网友C:
这些无所谓了,实在看不上眼,就编个bat文件,一键删除之了

网友D(2022-06-21):
一键删除就行

网友E:
正常,dra   psm这两个才是有用的。其它的删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