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MCU的DIO和GPIO有啥异同?

楼主(2022-05-17):
(无正文)

网友A:
名子叫法不同而矣。你就当着一样吧。

网友B:
唯一区别是GPIO听起来更高大上一些。

网友C:
单纯说DIO, GPIO 的话,两者区别还是比较大的,GPIO必定有寄存器,DIO不一定有寄存器。

局限在MCU上的话,GPIO是比较标准规范的(通用输入输出)说法,DIO是比较不规范的(数字输入输出)说法,两者在MCU上,是等同的(因为MCU的IO必定有寄存器)。但是通常DIO不会用在MCU的描述上。

网友D:
是digital input/output的缩写,是指数字量输入输出端口。数字量端口只能输入输出数字量,即0或1,或者是低电平 和 高电平。现在的单片机一般端口有好多的功能,而且可以重复定义的,所以通常称为GPIO,general purpose I/O。像直接控制外部开关就用数字量输出,输入外部按键信号就用数字量输入,另外其他通讯端口像串口UART等也属于DIO。 除了数字量端口还有模拟量输入输出端口,A/D口就是模拟量输入,一般输入电压范围0-VREF,D/A口模拟量输出,输出范围一般也是0-VREF。

网友E:
差不多的

网友F:
“DIO与GPIO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带隔离,GPIO不带隔离,DIO带隔离,我们常见的4U工控机就是用GPIO转DIO口使用的。DIO一半分为内置和外置两种,所谓内置就是放在工控机机箱内使用的,一半分为转网口、转串口、转PCIE三种,速度最快为PCIE,大概几米/s其次是串口,大概十几米/s,最后是网口,大概二十几米/s。DIO的应用判定一半有高低电平两种,主要用于交通,比如红绿灯,摄影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