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32G12K128-LQFP64/LQFP48单片机程序

楼主:
STC32G12K128-LQFP64/LQFP48单片机大批量
STC-ISP软件V6.89Chttp://www.stcmcudata.com/STCISP/stc-isp-15xx-v6.89C.zip

网友A(2022-05-19):
STC32G12K128-LQFP64,  2组 CAN,  RMB5,  其他都是白送: 3组 Lin, USB, 128K FLASH, 12K SRAM,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32G.pdf, 32位8051中文数据手册, 2022/5/19

网友A:
STC32G试验箱例程包已经更新完毕,请查收。更新内容如下:
2022.05.20
1.  增加例程“69-HID(Human Interface Device)协议范例”;
2.  增加例程“70-CDC(Communication Device Class)协议范例”;
3.  增加例程“71-基于HID协议的USB键盘范例”;
4.  增加例程“72-基于HID协议的USB鼠标范例”;
5.  增加例程“73-基于WINUSB协议的范例”;
6.  增加例程“74-MSC(Mass Storage Class)协议范例”;
7.  例程49、50、51、52增加STC32G_CAN总线参考电路图;
8.  例程53增加STC32G_LIN总线参考电路图;
9.  STC32G系列单片机SFR所有寄存器都支持位操作,从此版本开始修改SFR寄存器使用位操作方式设置。
(注:由于STC8位单片机只有寄存器地址低字节为0或者8的SFR寄存器才能进行位操作,如果程序需要兼容STC8H与STC32G使用的话请使用上个版本的软件包: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 ... O-CODE-20220407.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