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字符模板怎么创建?

楼主(2022-05-17):
(无正文)

网友A:
通过对RGB图像进行合理的处理,生成字符模板
clear,close all;
%预处理:
K=imread('result2.jpg');        %图像名称
K=log(1+0.019*double(K));       %运用对数变换增强图像
imshow(K);
K=rgb2gray(K);
K=imbinarize(K);    %最大类间方差法二值化
K=bwareaopen(K,10); % 去除少于10个像素的点
K=~K;
K=bwareaopen(K,10); % 去除零散白点防止干扰
imshow(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