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瓦甲类功放板电路原理图

楼主:
网上得一20瓦甲类电路
管子便宜好买,遂决定一试

网友A(2022-05-17):
该图纸网上有原作者制作步骤,不再重复,用MULTISIM打了一个电路做了一下仿真
在正负25伏电压下,可得到21瓦不失真功率

网友A:
画了一下板子 ,等有时间了,焊一下试试

网友B:
静态2800mA,双25v单对管够牛。好像和网上流传的不同,供电双2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静态2800mA,双25v单对管够牛。好像和网上流传的不同,供电双20。

搜20瓦甲类功放,就可以搜到原图,你这个图是是吧电阻改成了节型场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静态2800mA,双25v单对管够牛。好像和网上流传的不同,供电双20。

20伏和25伏差不多,不失真功率25伏略大,我觉得双18伏变压器比较普遍,LM1875也可以用,所以就用了正负25伏

网友B:
功耗问题

网友A:
调整静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