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电路的仿真问题

楼主:
想要问问大家为什么别人的图元器件和自己搭的方向为什么不一样。就算按照倒过来接为什么还是用不了,是不是因为我哪里接错了,以及有没有大手子知道这个电路具体怎么运转的。

网友A(2022-05-17):
提到自己和别人,又放了两张图,就是不说哪对哪。
1、先解决条理性问题。
2、弄清楚NPN、PNP三极管处理于放大区需要符合哪些条件。
3、运放+-18V,功放+-24V,能不能设法只用+-24呢,省一组电源,可以省下许多元件。

网友B:
先弄清楚软件怎么用吧,这原理图器件位置没什么区别。正放反放没接错引脚都不会影响结果,看楼主的意思是仿真不出放大的结果?

网友C:
电路是对的,那么仿真哪里不对?你不说别人怎么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弄清楚软件怎么用吧,这原理图器件位置没什么区别。正放反放没接错引脚都不会影响结果,看楼主的意思是仿 ...

是的是的,我的意思是仿真结果出来电流是0但是按照正确的应该是200ma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路是对的,那么仿真哪里不对?你不说别人怎么知道?

第二个图是参考的,第一个是自己模仿搭的,仿真出来电流是0,正确的应该在200ma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提到自己和别人,又放了两张图,就是不说哪对哪。
1、先解决条理性问题。
2、弄清楚NPN、PNP三极管处理于 ...

第二个图是参考的,第一个是自己搭的,画线部分是我的疑问,想知道为什么他的箭头朝上,我的只能向下。以及电路图是不是哪里接错了,仿真结果电流出来是零,正确的应该在200ma左右,问题2,感谢提醒我等等再去看下这方面内容。问题3,这个设计能做出来进行了挺水的,优化的事等做出来再说,综合感谢你的评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第二个图是参考的,第一个是自己搭的,画线部分是我的疑问,想知道为什么他的箭头朝上,我的只能向下。以 ...

你又没接负载哪来的电流?

仔细看了下图,R15、R16、R19、R20的值都被你篡改了,导致带负载能力非常贫弱,但是不影响空载电压的正确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又没接负载哪来的电流?

仔细看了下图,R15、R16、R19、R20的值都被你篡改了,导致带负载能力非常贫 ...

好的好的,十分感谢,那我再去试试

网友E:
这种集电极接电源的电路叫共集电极放大电路,特点是:
1、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同相。
2、无电压放大作用,电压增益小于1且接近于1,因此共集电极电路又有“电压跟随器”之称。
3、电流增益高,输入回路中的电流iB<<输出回路中的电流iE和iC。
4、有功率放大作用。
5、适用于作功率放大和阻抗匹配电路。
6、在多级放大器中常被用作缓冲级和输出级。

网友F:
R15,R16,R19,R20后面的单位不是K,而是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种集电极接电源的电路叫共集电极放大电路,特点是:
1、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同相。
2、无电压放大作用, ...

我劝你多看看正规教科书,别去看网上业余爱好者们的胡说八道。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是不存在的,该电路叫射极跟随器,简称射随器,因为没有电压放大能力,只能叫跟随器。

BJT放大器只有共射极和共基极两种形式。

网友G:
仿真?那得是你有很强的实践能力,仿真是给你验证用的,不是学习用的
你看一下R15,R16,R19,R20,这么大的电阻,它能有多少输出电流?
为什么画电路要把地放上面?负电源在上头,正电流在下头,看起来好别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劝你多看看正规教科书,别去看网上业余爱好者们的胡说八道。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是不存在的,该电 ...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叫法是有的,大家共师兄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叫法是有的,大家共师兄习:

我劝你多看看正规教科书,别去看网上业余爱好者们的胡说八道。

网友H:
你把R15,R16,R19,R20的阻值扩大了1000倍。电路当然不正常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劝你多看看正规教科书,别去看网上业余爱好者们的胡说八道。

这是 高等学校教材 童诗白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二版)上的:

网友I:
仿真软件里面元件可以旋转的 仿真的时候参数要设置的 电路搭的没有问题 电阻参数设置有错 原150 Ω 改成150kΩ了 15Ω 该成15k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是 高等学校教材 童诗白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二版)上的: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是三极管三种基本放大电路之一,这是没错的
它的电压增益是1,这是严谨的术语,我在看到的2000年左右的高中教材上就是这么说的
你自己知道就行,没有必要去要别人认同你的观点
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对的,你非得说是错的,那就这样吧,没必要去扯那么多,以不是开庭,非得有个结果不可的

网友J:
电阻阻值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