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激励电路,请大佬帮分析下工作原理

楼主(2022-05-17):
请教一下大佬们, 这个电路工作原理是咋样的?解释越细致越好,特别是C20和C18两个电容,实在搞不懂是什么用途。 欢迎讨论,人人有分。

网友A:
DB3是双向触发二极管,C20是启动触发延时的积分电路的电容,D7的作用是:在Q3饱和导通期间,C20通过D7快速放电。C20对启动时间和间歇时间有影响。

网友B:
负载是CN4吧?

网友C:
假设C20充电击穿D10使得Q3导通则C18得以充电达到饱和后反转Q1导通C18放电结束反转上述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C20充电击穿D10使得Q3导通则C18得以充电达到饱和后反转Q1导通C18放电结束反转上述过程。

感谢解答。 那么?D10、C18和C20的哪些性能指标,会导致这个自激励周期会加长。
这个电路中,D14负极有个控制口IO_CTRL,控制口高电平一下,电路就会自激励一次。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有一半的板子,控制口变低后,自激励过程还保持了很久。 我原本希望的是,控制口变低后,自激励会迅速结束。

楼主:
是的。  感应加热线圈CN4

网友D:
看起来像是一个触发电路+不对称半桥,触发电路和可控硅的很像,R12R15C20构成RC触发,因为MOS是压控器件所以加了D7给C20泄放?但可以看出来这电路不需要外触发,出个馊主意,要达到控制口变低后,自激励迅速结束,控制断开RC电路或者让C直接短路,只要触发到不了MSO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像是一个触发电路+不对称半桥,触发电路和可控硅的很像,R12R15C20构成RC触发,因为MOS是压控器件所以 ...

真是馊主意,频率太高,电路不好实现。   不过思路可取,我也一直怀疑是不是C18和C20的差异性,导致了自激励周期的长短不同。 刚买了大品牌的电容,准备把C18和C20换掉,明天换上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 那么?D10、C18和C20的哪些性能指标,会导致这个自激励周期会加长。
这个电路中,D14负极有 ...

控制低电平看是什么样电路,是否能完成控制?一半的话,可能就是电路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低电平看是什么样电路,是否能完成控制?一半的话,可能就是电路存在问题。

控制电路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刚刚把控制电路也贴上去了。

楼主:
能做硬件的人好少啊

网友A:
电路上电后,通过R12,R15,D10,D11,电压加到Q3G极,Q3导通,电流从C17,CN4,2T,Q3.形成回路。同时,由互感线圈给Q3G极形成反向电压,令Q3截止,给Q1G极形成正向电压,Q1迅速饱和导通。电流经Q1,CN4,C17,形成C17的放电回路。同时,电感线圈的反馈电压再次反转。Q3,Q1,互相导通与截止,形成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上电后,通过R12,R15,D10,D11,电压加到Q3G极,Q3导通,电流从C17,CN4,2T,Q3.形成回路。同时,由互感线 ...

感谢解答。  但还是不太明白,D7两端的电位差有什么用?

网友C:
思考了有一段时间了,估计问题出在用场效应管控制开关机上,这里存在电压波动问题,假若控制用微型继电器触点的话则不存在电压问题,估计会比较彻底关闭,这是从理论上推导,实际没这样电路无法验证,验证有待题主了,若验证成功的话,回复我一下以验证推导是否正确。

网友C:
在这个单片机论坛硬件常有很弱的提问不足为奇,问硬件到硬件论坛比较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考了有一段时间了,估计问题出在用场效应管控制开关机上,这里存在电压波动问题,假若控制用微型继电器触 ...

没错,就是电压波动造成的, 前几天用示波器看了波形。 这个没法用触点继电器来解决,因为,这个触发的频率太高了, 之前用800ms周期。 后面,把触发频率提高到500ms,然后提高关断采样的阈值,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因为这个会受很多元器件的精度影响,所以,后续只能靠软件算法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