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做过,用单片机控制ws2812做节奏灯的呀

楼主(2022-05-17):
可否发个例子来参考参考

网友A:
这节奏跟不上啊~

楼主:
就是那种音乐节奏灯

网友B:
HACK实验室【开源】百元造音乐频谱仪,让音乐跳动起来,全开源

网友C:
做一个模拟电路   将麦克风收到的信号通过三极管放大,由单片机控制高低电平来通断

网友D:
论坛也有例子把 用spi 刷数据

网友E:
要是一个声道8个灯的就简单了。麦克风接电路后接ADC然后点灯(我也不会
要是不用单片机用一个专用的芯片就更简单了。都不用编程,电路搭好了就能用。
如果是很多段的频谱灯就更复杂了。什么什么曼滤波。原理真的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一个声道8个灯的就简单了。麦克风接电路后接ADC然后点灯(我也不会)
要是不用单片机用一个专用 ...

好像要通过傅立叶的一个公式转换

网友E:
http://www.51hei.com/bbs/dpj-48924-1.html
我替你搜索了一下。本论坛就有。
加油。成功了展示一下。

网友F:
arduino 点灯很容易,二维数组放编号,然后就是串联点灯~
难的是声音频率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arduino 点灯很容易,二维数组放编号,然后就是串联点灯~
难的是声音频率识别。。。

声音识别就涉及到了fft,这个我整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