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4乘4矩阵键盘,LCD1602,蜂鸣器实现单片机电子琴但是中断有问题麻烦大家看看

楼主(2022-05-17):
     RS EQU P2^6
         RW EQU P2^5
         E EQU P2^7
         LCD EQU P0
         BF EQU P0^7
         ORG 0000H
     LJMP INIT
         ORG 000BH
         LJMP MAIN
     ORG 0060H
         ;初始化
INIT:
     CLR P2^7// 使能清0
     MOV R0,#0
         MOV R1,#0
         MOV R0,#38H         //设置16乘2显示,5乘7点阵,8位数据接口
         ACALL WRITE_COM
         MOV R0,#0
         MOV R0,#0CH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ACALL WRITE_COM
         MOV R0,#0
         MOV R0,#06H  //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ACALL WRITE_COM
         MOV R0,#0
         MOV R0,#01H   //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
         ACALL WRITE_COM
         RET
         ;写指令函数,调用前先把指令码放到R0中
DELAY:
MOV R6,#5
W2:MOV R7,#239
W1:DJNZ R7,W1
   DJNZ R6,W2
   RET
WRITE_COM:
  CLR P2^6//RS清0
  MOV P0,R0        //R0中放指令代码
  ACALL DELAY
  SETB P2^7//使能置1
  ACALL DELAY
  CLR P2^7
  RET
  ;写数据函数,调用前先把指令放到R1中
WRITE_DATA:
  SETB P2^6
  MOV P0,R1
  ACALL DELAY
  SETB P2^7
  ACALL DELAY
  CLR P2^7
  RET
MAIN:MOV SP,#70H
     MOV TMOD,#11H //定时器初始化
         SETB EA
         SETB ET0
         MOV  DPTR,#TAB
         CLR A
         ACALL INIT
         MOV R0,#80H//定位到第一行
         ACALL WRITE_COM
         ACALL DELAY
         ACALL KEYSCAN
         JMP $
         ;线反转法找被按下的键
KEYSCAN:
     MOV P1,#0F0H        //给P1赋值,为了读列线
         MOV A,P1                                 //此时按键的状态
         ANL A,#0F0H                  //与
         //  找出被按下的列线
         JNZ DELAY10MS
DELAY10MS:   ;误差 0us
    MOV R7,#01H
DL1:
    MOV R6,#26H
DL0:
    MOV R5,#82H
    DJNZ R5,$
    DJNZ R6,DL0
    DJNZ R7,DL1
    RET          //延时去抖
          MOV A,P1
          ANL A, #0F0H
          MOV R0,A                                             //此时列线状态记录在R0
          JNZ KEYSCAN1
          LJMP KEYSCAN
KEYSCAN1:
      MOV A,#00H                                 //清零
          MOV P1,#0FH                 //置位读行线
          MOV A ,P1                         //此时按键的状态
          ANL A ,#0FH
          MOV R1,A                                //此时行线状态记录在R1
          ANL A ,#0FH
          JNZ NUM
          LJMP KEYSCAN
NUM:
          MOV A ,R0
          MOV B,R1
          ORL A,B//A或上B,数据保存在A
          SJMP DISP0
DISP0:
     CJNE A,#0EEH,DISP1
         MOV A ,#01H
         MOVC A ,@A+DPTR
         MOV P0,A//LCD1602显示屏输出音律
         ACALL WRITE_DATA
         ACALL DELAY
         MOV TL0,#22H
         MOV TH0,#0FEH
         LCALL DELAY1
         LCALL SOUND
         LJMP KEYSCAN
DISP1:
    CJNE A ,#0EDH,DISP2
        MOV A ,#02H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WRITE_DATA
        ACALL DELAY
        MOV TL0,#4FH
        MOV TH0,#0FEH
        LCALL DELAY1
        LCALL SOUND
        LJMP KEYSCAN
DISP2:
   CJNE A ,#0EBH,DISP3
   MOV A ,#03H
   MOVC A ,@A+DPTR
   MOV P0,A
   ACALL WRITE_DATA
   ACALL DELAY
   MOV TL0,#85H
   MOV TH0,#0FEH
   LCALL DELAY1
   LCALL SOUND
   LJMP KEYSCAN
DISP3:
   CJNE A,#0E7H,DISP4
   MOV A,#04H
   MOVC A ,@A+DPTR
   MOV P0,A
   ACALL WRITE_DATA
   ACALL DELAY
   MOV        TL0,#9AH
   MOV  TH0,#0FEH
   LCALL DELAY1
   LCALL SOUND
   LJMP KEYSCAN
DISP4:
   CJNE A,#0DEH,DISP5
   MOV A, #05H
   MOVC A ,@A+DPTR
   MOV P0,A
   ACALL WRITE_DATA
        ACALL DELAY
   MOV TL0,#0C1H
   MOV TH0,#0FEH
   LCALL DELAY1
   LCALL SOUND
   LJMP KEYSCAN
DISP5:
   CJNE A,#0DDH,DISP6
   MOV A ,#06H
   MOVC A ,@A+DPTR
   MOV P0,A
   ACALL WRITE_DATA
        ACALL DELAY
   MOV TL0,#0E4H
   MOV TH0,#0FEH
   LCALL DELAY1
   LCALL SOUND
   LJMP KEYSCAN
DISP6:
   CJNE A,#0DBH,KEY
   MOV A ,#07H
   MOVC A ,@A+DPTR
   MOV P0,A
   ACALL WRITE_DATA
        ACALL DELAY
   MOV TL0,#03H
   MOV TH0,#0FFH
   LCALL DELAY1
   LCALL SOUND
   LJMP KEYSCAN
DELAY1:MOV R2,#0FH
LOOP10:MOV R3,0FAH
LOOP20:DJNZ R3,LOOP20
       DJNZ R2,LOOP10
         RET
SOUND:
     SETB TR0
         SETB P3^0 //输出高电平,开始鸣叫
         MOV R4,#4H
LOOP:MOV R3,#0F9H
LOOP1: DJNZ R3,LOOP1
       DJNZ R4,LOOP
           CLR P3^0        //输出低电平,停止鸣叫
           RETI
KEY:LJMP MAIN

TAB:DB 31H,32H,33H,34H,35H,36H,37H
           END

网友A:
  •          ORG 0000H
  •      LJMP INIT
  •          ORG 000BH
  •          LJMP MAIN

开头看了这4行,我就有不祥的预感……

再往下一核对……,稍微找了一下。
  • MAIN:MOV SP,#70H
  •      MOV TMOD,#11H //定时器初始化
  •          SETB EA
  •          SETB ET0
  •          MOV  DPTR,#TAB
  •          CLR A
  •          ACALL INIT
  •          MOV R0,#80H//定位到第一行
  •          ACALL WRITE_COM
  •          ACALL DELAY
  •          ACALL KEYSCAN
  •          JMP $

看到这里,我确定了,这代码不用看了。 你如果不是疏忽,就不要学汇编了。汇编不适合你。
难怪没人回复,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复了,改用 C 吧,或者汇编从最基本的开始重新回炉学吧……

网友B:
1、先画出逻辑框图,走通框图后,再写程序。
2、搞清楚各中断入口地址。
问题1:
程序开始后,直接转入INIT,INIT的未句是 RET,执行RET时,程序就跑飞了。
RET 指令是从SP所指的位置中取运行地址。开机时SP=07,即RET的返回地址在[07H][06H]中,
这时你的[07H][06H]中放的是什么里?没有给出,很随机,所以程序飞了。
即使侥幸放的是0000,返回0000运行,又会执行到RET,而这时SP已于上次RET时-2了,即SP=05,于是又从[05H][06H]中,取地址运行,如此下去必跑飞,死机。
问题2:
不要用DELAY,它占用CPU的时间!在DELAY时CPU不能干其它活。
……

网友C:
我觉得程序写的很好,写程序是为了达到创意。程序格式是有点问题,不用气馁慢慢修改渐渐就会了。org0000h  ljmp main 意思是程序开始后跳转到主程序 org 000bh ljmp init 意思是如果t0溢出则跳转到init子程序,org 0060h 意思是程序从60h开始写。中断子程序init  返回不用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