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CPLD型号选择问题,求推荐

楼主(2022-05-17):
没接触过CPLD, FPGA玩不起,懂点硬件,准备买CPLD芯片自己打板子,配合STC单片机用,求推荐CPLD芯片型号
搜到了EPM7128,EPM240, EPM570之类的,不知道有啥区别

网友A:
容量不一样呗,你可以先在QuartusII里面完成设计,就知道需要多大资源的CPLD了。

网友B:
EPM7128太老,EPM570容量大于EPM240,估计你用EPM240就行。

网友C:
容量不一样,推荐用用EPM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