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失败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O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OA25H B...
关闭

楼主(2022-05-17):
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程序在编译的过程中一直出现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帮我检查一下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O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OA25H BYTE (126%)*

网友A:
你的Keil应该是DEMO版本的,限制代码在2K内。网上的大把的下载。另外,看你超的也不多,改改程序看能压减到2K不。

楼主:
你这个是Keil没有获取授权,你到网上搜下 找个能用的版本

网友B:
你自己找软件或者网站翻译“restricted version with xxx size limit”

网友C:
在你这里报了一个致命错误,说是字符长度超出文件最大限度,你找找有没有什么特殊字符

网友D:
将选项中Memory Model:Small改成Large试试

网友E:
你用的演示版程序限制2K,你好好找找能用的keil,51hei不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