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S485半双工多机通信程序Proteus仿真 MAX487芯片可切换从机地址

楼主:
单片机+MAX487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RS485半双工通信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P37 = P3^7;
#define                TR_485_T                P37 = 1
#define                TR_485_R                P37 = 0

sbit P20 = P2^0;
#define                KEY   P20

sbit P30 = P3^0;
sbit P31 = P3^1;

u8 TxBuf[] = {1,0,1,0,0x55};                //目的地址、源地址、长度、控制、数据

///UART中断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RI == 1)
        {
                P1 = SBUF;
                RI = 0;
        }
}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u8 num)
{
        SBUF = num;
        while(TI == 0);
        TI = 0;
}
//==========================
//主机发送  发送成功返回1 发送失败返回0
//==========================
u8 Master_Send(u8 *dat)
{
        u8 revalue;
        u8 i = 0;
        u8 sum = 0;                                                                //校验和
        u16 times = 200;                                                //取值不可过小
        u16 while_times = times;                //避免死循环

        REN = 0;                                        //禁止接收
        TR_485_T;                                        //MAX485发送模式
        TB8 = 1;                                                //发送的是地址
        Send(dat[0]);                        //发送接收端地址
        sum = dat[0];

        TR_485_R;                                        //MAX485接收模式
        SM2 = 1;                                        //接收地址
        REN = 1;                                        //允许接收 接收从机返回的地址
        while_times = times;
        while(1)
        {
                if(RI == 1)                                //接收到从机返回的地址
                {        RI = 0;break;        }
                if((while_times--) == 0)        //未接收到从机返回的地址
                {        break;        }
        }
        if(while_times != 0 && SBUF == dat[0])                        //判断是否接收到从机返回的地址
        {
                TR_485_T;                                        //MAX485发送模式
                TB8 = 0;                                                //发送的是数据
                for(i=1;i<5;i++)
                {
                        Send(dat[i]);
                        sum += dat[i];
                }
                Send(sum);                                //发送校验和

                TR_485_R;                //MAX485接收模式
                SM2 = 0;                //接收的是数据
                REN = 1;                //允许接收
                while_times = times;
                while(1)
                {
                        if(RI == 1)                                        //接收到从机返回的校验和
                        {
                                RI = 0;
                                if(SBUF ==sum)        //校验和正确 发送成功
                                        revalue = 1;
                                else
                                        revalue = 0;                //校验和错误 发送失败
                                break;
                        }
                        if((while_times--) == 0)
                        {
                                revalue = 0;
                                break;
                        }
                }
        }
        else
                revalue = 0;

        return revalue;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8 num = 0;
        Uart_Init();

        while(1)
        {
                if(KEY == 0)
                {
                        TxBuf[0] = 2;
                }
                else
                {
                        TxBuf[0] = 1;
                }

                if(Master_Send(TxBuf))                        //发送成功后才发下一帧
                {
                        num++;
                        TxBuf[4] = num;
                }

                delayms(1);

        }
}

Keil代码与Proteus8.8仿真51黑下载:

网友A(2023-12-27):
简单、明了、实用,如果按Modbus协议写就可以做工程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