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C语言编程 为什么我display.c包含不了hc595

楼主:
为什么我display包含不了,hc595

网友A(2022-05-18):
缺少调用函数,看是不是定义名称和调用名称不相符

网友B:
调用在申明之前所以只需要在调用之前申明函数原型即可。

网友C:
没有报无法找到HC595.h的错误,那就是找到了并且正确包含。

打开h文件,八成是你写错了函数名。

网友D:
函数参数类型是否一致

网友E:
没有函数外部声明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有报无法找到HC595.h的错误,那就是找到了并且正确包含。

打开h文件,八成是你写错了函数名。

谢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