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做的天线模块近距离反而收不到卡片稳定数据了?

楼主(2022-05-18):
距离在1cm以内接收到的数据会时有时无!在2~4cm以内数据稳定     在4cm以外收不到数据。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疑惑的是怎么距离近了反而收不到卡片的稳定数据!有遇到过的大神指点下吧~~~多谢了!

网友A:
调下调节电容的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下调节电容的容值

调好了

网友B:
Q值太高,一旦频偏就息菜了。带宽不够。

网友C:
建议看一下手册,我记得手册上对阻容影响的天线距离有详细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