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原理图中的jp是什么元器件?有全称吗

楼主(2022-05-18):
请问这个图中的jp是什么元器件,有全称吗?

网友A:
插头 排针,用于连接电路的

网友B:
真要纠结名字的话,是错的,JP是junction plug,而这里显然应该是junction socket,不过也无所谓,封装都差不多。

网友C:
可以是XH2.54*3

网友D:
排针,还有一种是排阻,你注意区别

网友E:
连接器类元件,通常为2.54排针。

网友F:
具体表现在PCB上就是一排3个孔,但具体孔距是多少需要搞清楚,,,一般是2.54

网友F:
这些孔上  可以焊 端子座  排针 排母 什么的,,看具体需要,,

网友G(2022-06-17):
排针,还要飞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