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原理图的问题,这部分的功能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
图中画圈部分的功能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A(2022-05-18):
给它上电,并检测是否通路

网友B:
不就一个由P0.0控制LED指示灯吗?没啥特别的啊

网友C:
就是个指示灯功能,具体是什么要看单片机程序。

网友D:
指示灯,最简单的判断软件是否运行的指示器。

网友E:
就是个指示灯,一跑就亮

网友F:
控制LED D3 R9 是一个限流电阻,限制发光二极管的电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指示灯,最简单的判断软件是否运行的指示器。

正解。我就喜欢这么做,程序跑到某一步就点亮一个LED,比Print要方便。

网友H:
就一个指示灯电路,P0.0低电平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