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机器人原点校准文档

楼主(2022-05-18):
一、示教器图片:(需要2个人配合)
二、设置步骤:
三、开始:
由于电池用尽原因导致出厂时的原点数据丢失的情况下,需要进行原点的重新设置。
①示教单元(T/B)的安装 T/B 的拆装应在将控制器的控制电源置为 OFF 的状态下进行。
1) 第一步将控制器的模式置为 “MANUAL”。
①现场的这个开关在控制柜的里面,有一个引出来的旋钮;先拍一个照片保存现在的状态,方便以后维护。
2) 将 T/B 的 [ENABLE] 开关置为 “ENABLE”。显示菜单选择画面。 以下操作通过 T/B 进行。
3)第三步原点设置方式的选择:[ 使用键盘 ] 1) 在菜单画面中按压 [4] 键,显示原点 · 制动闸画面。
4) 速度调慢到原来的1        /10;防止速度过快碰到玻璃或其他地方。
每次按压 [OVRD↑ ]键时手工变动按 LOW → HIGH → 3 → 5 → 10 → 30 → 50 → 70 → 100% 的顺序增大,每次按压 [OVRD ↓ ] 键时将按相反 的方向减少。 当前的设置速度
5)通过手动使机器人动作的操作称为 “JOG 操作”。用于分别手动调整机械臂关节位置。(让每个关节的小箭头都对准原始的位置)。首先打开伺服和双位开关;按压 [+A(J4)] 键时 6 轴型:向 X 轴的正方向旋转。 5 轴型:向工具坐标系的 Z 轴的正方向旋转。 按压 [-A(J4)] 键时分别向各自的负方向旋转。 · 按压 [+B(J5)] 键时 6 轴型:向 Y 轴的正方向旋转。 5 轴型:向工具坐标系的 Y 轴的正方向旋转。
6)调整好某个轴的位置之后,就可以进行确认操作;具体方法如下:(重复设置好6个轴的原点就全部设置好了。)
7)至此全部原点设置完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