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下Jlink识别不到芯片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

楼主:
第一次将Jlink连接到板子后,在keil软件上设置完后,可以识别到芯片。但是只要按下debug后,芯片就读取不到了,而且点那个设置jlink会卡一会再反应过来。
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

网友A(2022-05-18):
最后一张图的意思是:在keil软件上设置完后,无法识别到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的意思是:在keil软件上设置完后,无法识别到芯片。

第一次将Jlink和板子连接可以识别到芯片,然后keil点下debug按键后就会出错了,再进去看设置就读取不到芯片了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是CLK和DIO插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是CLK和DIO插反了

不可能呀,第一次插上可以识别的到芯片的,按下debug之后就报错了

网友D(2023-09-13):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呀,第一次插上可以识别的到芯片的,按下debug之后就报错了

现在解决了吗 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