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芯片DC48V转DC12V的开关电源电路分析

楼主(2022-05-18):
芯片使用的是3842,DC48V转DC12V的 一个开关电源,按照这个原理画出的板子,贴片出来,有的板子是ok的有12V输出,有的就是会烧坏图中箭头的电阻,有的是没有电压输出。有没有大佬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我个人怀疑是电阻电容参数错误导致的。因为同样的电路,有的是好的,有的是坏的。望大佬指点!!!!感谢!

网友A:
同一个图纸做出不同的结果,你还是检查下生产工艺吧。

网友B:
同上,能出成品的,大概设计没啥问题。
元器件和生产的品控可能是真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