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3400控制继电器电路为什么NMOS管DS一直导通,不受控制

楼主:
焊下来测MOS是好的,焊上就导通,测电路没问题。
尝试用负电压,才能关断,为什么呢?但手册上写0V就可以关断的
A03400换成5551三极管,还需要加下拉电阻吗,基极驱动电阻该用多大的,续流二极管可以省去吗?
继电器阻值500欧,三极管做开关,三极管功率怎么计算

网友A(2022-05-18):
我一般用8050,用高电平控制,89C52接一个10K上拉电阻就能拉动。最简单。
没必要用MOS。

网友B:
买错了吧?

从你测到的特征上看是depletion MOSFET,但是这种管子一般用于小信号放大,所以没见过大封装的。偏巧AO3400封装是SOT-23,正是小信号放大管常用封装。

网友C:
电路图没有问题,莫非AO3400的DS极接反了?不论用什么管子续流二极管不能省。

网友D:
电路没问题。mos导通的问题,你要看看是否连焊短路,或者mos管的栅极你量一下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没有问题,莫非AO3400的DS极接反了?不论用什么管子续流二极管不能省。

MOSFET的寄生二极管是天生的,DS接反根本就控制不了,始终是导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路没问题。mos导通的问题,你要看看是否连焊短路,或者mos管的栅极你量一下电压。

能控制就不存在短路问题。

网友E:
加个下拉电阻吧,这样接电路有问题,给高电平后MOS就挂了的,

网友F:
电路图没有问题,莫非AO3400的DS极接反了或者mos管的GS已经损坏?不论用什么管子续流二极管不能省,二极管的作用是关闭继电器的线圈能量释放。

网友G:
mos管是看Vgs的电压来改变导通与否的,可以看一下gs之间的电压差

网友H:
用MOS管,IN1要串一适当电阻,R6也不要这么大。

网友I:
为什么不测一下电路各点的电压呢?

网友I:
我发现好多人就是发图、发代码,让大家讨论问题。
如果能测一下电路参数,说不定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J:
1、确定MOS管选对,脚位一致
2、该mos管最大Vds为30v,你电压24v,这个管子可能
3、建议驱动继电器、电磁铁还是换成三极管,基级需要串接电阻
三极管饱和时Vce小于0.3v ,继电器阻值500欧因此电流约50ma,三极管功耗0.02w,完全没问题

网友K:
建议换个新的管子试试,那玩意很容易击穿的。建议换个更高耐压的管子

网友L:
MOS管有时会莫名其妙的自导通,因为输入阻抗高,很容易受到杂散干扰信号而损坏。另外,GS之间的下偏置电阻(可以降低GS结电容的影响)可以适当减小到3K左右。将MOS管换成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相对要可靠一些,抗干扰能力增大。考虑到24V驱动电压,三极管可以用5551或者A42之类的耐压高一些的,感性负载续流二极管不要省略。

网友M:
电路是没错,不知道你实际的硬件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