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M360是否兼容STM32F103芯片?相中它ADUCM360 24位ADC

楼主(2022-05-18):
(图片)

网友A:
这个只是M3内核而已
STM32F103也是M3内核
仅此而已
这ADC明摆着不同了,怎么可能兼容呢?
这个只有两个定时器,STM32F103内存版本不同,定时器数量也是不同的
如果是跑系统的话,也许兼容,因为我不会跑系统,只能用"也许"

网友B:
这个是自带M3内核,跟STM32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C:
仔细阅读ADC的手册,尤其是接口部分,看它应当如何开始、起动、读取、设置、输入范围……
只要你的单片机能做到以上这些,都可以认为是兼容的。

网友D(2022-11-24):
福建东微MCU带24位高精度ADC和LCD驱动,DT5M4765R8L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