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控制变压器电路问题

楼主(2022-05-18):
用三极管控制变压器 三极管常开状态是10V 变压器为10V 但是控制三极管通断 变压器的输入电压就变为5V了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电路图没看懂,感觉最好把电路图多发一点出来,以便高手们帮助分析

网友B:
图纸不全无法判断,qiangdu这个电源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C:
你应该了解一下脉宽和频率,还有变压器的变比。

网友D:
电路基础太缺课了。
三极管不通,你量一下变压器的两端差,看看是多少?
三极管导通,你量一下R13、R14上的两端差,是多少?
有万用表吧。

网友E:
5V你是怎么量出来的?万用表还是示波器?

网友F:
占空比50%,电源平均值下降一半,完全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