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传感器DS18B20单片机程序的理解

楼主(2022-05-18):
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for(i=0;i<8;i++)
{
      DQ= 0;
      dat>>= 1;
      DQ= 1;
      if(DQ)
      {
            dat|= 0x80;
      }
      Delay_OneWire(5);
}
return dat;
}
通过单总线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DS18B20(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char i;
      for(i=0;i<8;i++)
      {
            DQ= 0;
            DQ= dat&0x01;
            Delay_OneWire(5);
            DQ= 1;
            dat>>= 1;
      }
      Delay_OneWire(5);
}
麻烦哪位老师能够详细的给讲一讲红色部分单片机程序的理解,岁数大了,身边也没有老师教,纯属于爱好自学玩,为退休找事玩,呵呵让大家见笑了,只能求助与咱们的51hei论坛了,谢谢

楼主: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不知道这理解对吗

网友A:
你理解的很对
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的很对
欢迎交流

谢谢,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

网友B:
你这个18b20能成功驱动么?手上没18b20了,以前的代码也找不到了,但是根据记忆,你读的代码,好像读io前少了延时啊……,好歹要延时个5us的吧。单片机不够慢的话,大概率读出来全ff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18b20能成功驱动么?手上没18b20了,以前的代码也找不到了,但是根据记忆,你读的代码,好像读io前少 ...

呵呵我正在学习,可以用仿真软件练手,关于硬件我倒是不缺,因为我们单位从拉回来的旧设备上有这些东西,这些程序我是一步一步地看,就是想理解,其实我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的,这些年由于工作不是太忙,就自学了自动化控制,强弱电,前两年有迷上了PLC和单片机,先后花费了大量的银两,买了好些仪器仪表,一个字就是为了玩,哈哈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18b20能成功驱动么?手上没18b20了,以前的代码也找不到了,但是根据记忆,你读的代码,好像读io前少 ...

你说的不错,程序是部分的,我仿真已经通过,其实某一个宝上18B20非常便宜的

网友C:
建议:
读通DS18B20手册,对照手册上DS18B20的通讯方式逻辑图,再看程序,收获会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
读通DS18B20手册,对照手册上DS18B20的通讯方式逻辑图,再看程序,收获会更大。

说的不错,我一直逐自看英语原文数据表,硬啃呀。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正在学习,可以用仿真软件练手,关于硬件我倒是不缺,因为我们单位从拉回来的旧设备上有这些东西, ...

我也是学来玩,所以从来不仿真,都是直接实物,仿真有实物好玩么?就好像孩子喜欢玩乐高,是喜欢直接搭呢,还是先画图纸? 既然玩,就尽兴,对吧?18b20是不贵,但是并不好用啊,我也是当初研究单线传输玩一下,纯粹测温角度,即便没有ADC,我宁可lm393+热敏电阻,也不爱用18b20。

网友D:
推荐楼主多看看宋老师的 《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 》的视频。哔哩哔哩网站可以免费观看。讲的挺好的。
或者汪老师的《人人学会单片机》视频。B站和A站都有很多视频可以看。也有开发板资料,可以自己去打板焊接想用的功能。都是开源的。还有很多例程可以参考。
还有其它老师的视频,如果喜欢我可以推荐。

网友D:
多看看视频教程吧。有很多的。也有配套的资料都能找到。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学来玩,所以从来不仿真,都是直接实物,仿真有实物好玩么?就好像孩子喜欢玩乐高,是喜欢直接搭呢 ...

是的,自娱自乐呵呵

网友E:
%%很难懂,买一个开发板,里面有视频例程,会带你上路。年纪大了更要先飞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推荐楼主多看看宋老师的 《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 》的视频。哔哩哔哩网站可以免费观看。讲的挺好的。
或者 ...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难懂,买一个开发板,里面有视频例程,会带你上路。年纪大了更要先飞呀。

呵呵开发板买了两套,后来总看宋老师教程包括视频,就是记忆力差了。

网友G:
看数据手册

网友H:
好巧, 我今天也在看这个DS18B20

网友I:
看下数据手册,采集数据是通过高低电平转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