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电源电路端口看不懂,5V电源端口作用是不是类似于网络标号?

楼主(2022-05-18):
想请各位了解电路的人解释一下,这个5V的电源端口是怎么回事啊?我想了很久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端口。LM7805输出就是5V,为什么还要加一个5V电源端口?这个电源端口的作用是不是类似于网络标号?

网友A:
可以把电源端口理解为一个特殊的网络标号,接到这个电源端口的连接就相当于连接到一个网络上了。
至于作用的话,看看是不是有其他地方用到了5V。

网友B:
如果你能站编译器的立场上分析问题就有答案了。
你现在就是编译器,遇到一个叫56736的东东,知道它输出什么吗?
同样的道理7805输出5V是人的认知,不是编译器的认识。
编译器只按自己的规则做事,给个标号它就认!这是它的规矩。

网友C:
5V给CPU供电,3.3V给时钟芯片或E2PROM或用到3.3V电压的模块供电

网友D:
就是表示连接关系,这里不放一个+5V端口,那么其他显式隐式连接到+5V网络上的器件引脚就得不到5V电压。

网友E:
对。在这里就是一个网络标号。在整个电路图里还有其它的需要5V的地方也有同样的标号,就表示5V接到了那里。
标号只是一个标号而已。如果不写5V写成abbc,其它地方也写abbc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在这里就是一个网络标号。在整个电路图里还有其它的需要5V的地方也有同样的标号,就表示5V接到了那里。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能站编译器的立场上分析问题就有答案了。
你现在就是编译器,遇到一个叫56736的东东,知道它输出什 ...

谢谢谢谢,我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表示连接关系,这里不放一个+5V端口,那么其他显式隐式连接到+5V网络上的器件引脚就得不到5V电压。

OK,谢谢,的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给CPU供电,3.3V给时钟芯片或E2PROM或用到3.3V电压的模块供电

我看我的原理图5V给的是MAX485CSA供电,MCU供电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电源端口理解为一个特殊的网络标号,接到这个电源端口的连接就相当于连接到一个网络上了。
至于作用 ...

ok,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能站编译器的立场上分析问题就有答案了。
你现在就是编译器,遇到一个叫56736的东东,知道它输出什 ...

您好,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这电源封装用的BAT-2.BAT-2意思是2脚电池座,那我应该买什么样的电池啊。我在立创商城搜了半天,也没找到BAT-2的电池封装。急求啊。

网友F:
直接用vcc的网络编号可以代替

网友B:
BAT-2:只是个名称。原则上,是可以随意起的。立创当然不会知道它代表着什么。
也有人用专有名词起名子,这个平台也不阻止。使用专用名词起名子有利有敝:
例如:你的IC是NE555,你就起个名子叫NE555,好处是,你上立创,立马就找到了。
如果,你有一个电源模块,也起这个名子叫NE555,会出什么事,你可以评估了。

网友G:
这里的5v是为了标志,在pcb制作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正极电压放在同一点,再放入元器件焊接,通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这电源封装用的BAT-2.BAT-2意思是2脚电池座,那我应该买什么样的电池啊。 ...

你搜下“CR2032”,至于是买电池座还是买带焊脚的电池就看你心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