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单片机驱动程序区别

楼主(2022-05-18):
求大神解答,我用51单片机驱动SG90模拟舵机,功能正常可以从0°转到180°自由控制,但是用同样的代码驱动,驱动数字舵机MG90s,数字舵机会乱转,上网百度后发现是不同类型的舵机,但是驱动参考程序,众说纷纭,有些说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驱动代码是一样的,但烧写代码进去,SG90可以正常转动,MG90s用一样的代码会乱转角度。

机械臂旋转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r0.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MatrixKey.h"

//extern MatrixKey();

sbit SG0_PWM=P2^0;
sbit SG1_PWM=P2^1;

unsigned char PWM0_Count=0,PWM1_Count=0;
unsigned char Keynum;
unsigned char Displaynum,Displaynum2;

/*
                PWM0_Count=1;          //舵机转动0度

                PWM0_Count=2;          //舵机转动45度

                PWM0_Count=3;          //舵机转动90度

                PWM0_Count=4;          //舵机转动135度

                PWM0_Count=5;          //舵机转动180度
*/
void Keyscan()
{
        if(Keynum==1)
        {
                PWM0_Count=1;
                Displaynum=0;
        }
        if(Keynum==2)
        {
                PWM0_Count=2;
                Displaynum=45;
        }
        if(Keynum==3)
        {
                PWM0_Count=3;
                Displaynum=90;
        }
        if(Keynum==4)
        {
                PWM0_Count=4;
                Displaynum=180;
        }
}

void Keyscan2()
{
        if(Keynum==5)
        {
                PWM1_Count=1;
        }
        if(Keynum==6)
        {
                PWM1_Count=2;
        }
        if(Keynum==7)
        {
                PWM1_Count=3;
        }
        if(Keynum==8)
        {
                PWM1_Count=4;
        }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LCD_Init();
        while(1)
        {
                Keynum=MatrixKey();
                Keyscan();
                Keyscan2();
                LCD_ShowString(1,1,"angle");
                LCD_ShowString(1,6,":");
                LCD_ShowString(1,8,"upper");
                LCD_ShowString(1,13,":");
                LCD_ShowString(2,1,"lower");
                LCD_ShowString(2,6,":");
                LCD_ShowNum(1,14,Displaynum,3);
                LCD_ShowNum(2,7,Displaynum2,3);
        }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500us重装一次初值0.5ms
{
        static unsigned int T0Count;
        TH0 = 0xFE;
        TL0 = 0x33;
        T0Count++;//自增到20
        T0Count%=40;//产生20ms的方波
        if(T0Count<PWM0_Count)
        {
                SG0_PWM=1;
        }
        else
        {
                SG0_PWM=0;
        }

        if(T0Count<PWM1_Count)
        {
                SG1_PWM=1;
        }
        else
        {
                SG1_PWM=0;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先弄清楚:数字舵机、模拟舵机的驱动原理。

网友B:
模拟舵机一般是用一个持续不断的波长20ms的PWM信号控制的。
数字舵机就是一个设备,比如串口舵机,用的是串口的通讯协议,发送是类似是先发送舵机地址,后面是指令。(这个具体我也没研究过)
驱动程序根本就不一样。
要多用百度的同时更要擦亮双眼,有时搜到的结果是错的。百度只负责搜索,内容是什么是对是错他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