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模块就是验证我修改后的密码总是失败?

楼主(2022-05-18):
自己画的第3块RC522电路了!寻卡   选卡 防冲突  一切正常 !验证默认密码 FF  FF  FF  FF  FF  FF  也正常   验证 00  00  00  00  00  00   也正常  就是验证我修改后的密码就验证不成功 !不知道是为什么?大神们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么?怎么破?之前画的其他两块电路都正常就是画的这款有这个问题?是我的电路参数有问题么?

楼主:
补充下!只有验证 6个FF  和 6个00才可以一旦修改了密码之后就不能验证了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有遇到过类似的么?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卡? s50么? 你不确定什么卡的情况下,牵涉到安全的测试尽量避开0区,先在1~15区测试完,再去0区尝试,在修改密码前最好把 验证策略 先读出来,核对一下,是不是默认。 源头上,怀疑你程序问题,你确认代码没问题,你能怀疑你的卡了,就rc522硬件,而言,读卡没问题,其他就没问题。

网友B:
再验证一下:6个相同值,如88 88 88 88 88 88,看是否成功。
如果成功,则问题出在,数据的次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验证一下:6个相同值,如88 88 88 88 88 88,看是否成功。
如果成功,则问题出在,数据的次序上。

验证过的!不成功!只有FF  和   00 才可以!现在就是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卡? s50么? 你不确定什么卡的情况下,牵涉到安全的测试尽量避开0区,先在1~15区测试完,再去0区 ...

S50卡!我在15区操作!就是不验证15的密码 除了FF和00  我觉着我应该怀疑我的程序~我在去排查下程序去!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验证一下:6个相同值,如88 88 88 88 88 88,看是否成功。
如果成功,则问题出在,数据的次序上。

我开始也怀疑是次序问题!用66 / 88 / 11  都验证过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S50卡!我在15区操作!就是不验证15的密码 除了FF和00  我觉着我应该怀疑我的程序~我在去排查下程序去! ...

你说"怀疑",说明你没好好研究过手里的程序,或者说程序你是直接复制黏贴的,概率比较大。
不知道你具体如何操作的,我可以提一点,rc522模块直接配的那个c51的范例+上位机软件那个包,是有错的,验证密码是锁死6个ff的,就是即便你修改密码后用新密码去验证,验证的时候还是用的6个ff。你可以查查你手里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怀疑",说明你没好好研究过手里的程序,或者说程序你是直接复制黏贴的,概率比较大。
不知道你具体 ...

嗯 !多谢!  代码自己写的!估计是代码问题多一些!我得好好查下代码~~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1、再仔细阅读芯片手册
2、程序发出的写命令,是否符合手册的约定(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接收命令字,以作证明)
3、你是如何证明FF,00是OK的呢?会不会有漏洞,也即怀疑FF,00也根本未写成功。如此排除你所认为的特殊性。诚如是,则问题在写命令上。
4、另需证明硬件是OK的,这个好办,能读到数据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再仔细阅读芯片手册
2、程序发出的写命令,是否符合手册的约定(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接收命令字,以作证 ...

多谢!应该是程序上的问题!硬件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程序重写这个问题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