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TIM3定时器如何实现按键控制LED亮暗?

楼主(2022-05-18):
以上是控制LED灯亮暗的程序,请问如何在此基础上编写程序利用KEY0和KEY2外部中断,经过TIM3定时器实现按键调整PB5驱动的LED的明暗呢?求教,非常感谢!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Delay(u32 count)
{
   u32 i=0;
   for(;i<count;i++);
}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Delay(30000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
        Delay(3000000);
    }
}

网友A:
用关键字“STM32 TIM PWM”自己在搜索引擎里面搜!

网友B:
先说点题外话,你把初始化代码放在main里面,看起来会很乱,建议写成GPIO_Init();然后将初始化代码放进去,主程序完成调用,看起来会舒服不少。
说回正题,因为不知道你Key0与key2的具体引脚,以EXTI0_IRQHandler为例(采用伪代码的形式说明)
void  Nvic_Key_Init()
{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为上拉输入,
      RCC_APB2PeriphClockCmd();//时钟配置
      GPIO_EXTILineConfig();//将GPIO口与中断映射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外部中断方式设置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设置中断优先级
}
设置完成后,在中断处理函数中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处理按键响应动作(注意按键消抖)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清除中断标志
}
编写定时器初始化函数TIM3_Init()
{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设置时间基数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设置更新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设置中断优先级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中断
}
在void TIM3_IRQHandler(void)定时器中断入口
{
     //根据按键结果,编写处理函数
}
大致的思路就是这样,具体怎么配置,实现细节还是希望你能自己去找,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点题外话,你把初始化代码放在main里面,看起来会很乱,建议写成GPIO_Init();然后将初始化代码放进去, ...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用的开发板是STM32F103ZET6,KEY0连接在PE4,KEY2连接在PE2上,非常抱歉在编写上还是比较困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用的开发板是STM32F103ZET6,KEY0连接在PE4,KEY2连接在PE2上,非常抱歉在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2 | EXTI_Line4;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EXTI2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2;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EXTI4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2;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2;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配置完这些,你再去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void EXTI4_IRQHandler(void)中打断点看看能不能进去,能进去就是识别了,进不去就再上网查查看(不用给分,纯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4;
GPIO ...

您好您好,还想请问一下,如果按键使led亮度非线性增加应该怎样修改程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您好,还想请问一下,如果按键使led亮度非线性增加应该怎样修改程序呢

设置IO口闪烁周期,然后在周期内,设置不同的占空比。比如周期设置100ms,然后在第一个周期50ms的时候,翻转电平,下一个周期在40ms的时候翻转电平,下一个周期在80ms的时候翻转电平,就可以看见亮度差别了,周期尽量小,否则就会出现明显的亮灭了。

网友C:
按键要设置成浮空输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