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rc单片机连接继电器,这个电机怎么不转?

楼主:
诸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这个电机怎么不转,是不是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A(2022-05-19):
你这从何回答?

网友B:
你耳朵凑近,听一下有没有"卡塔"的吸合声音,就知道继电器有没有动作了,然后你再考虑,是供电模块问题,还是你代码问题,还是马达问题。

网友C:
12v 和你的继电器板子没有共地

网友D:
驱动板没有真正把电源接通到电机端。

网友E:
会用万用表吧
不会就先学会
没有表就买一个
否则不要学这一行

网友F:
用万用表量一下,继电器有没有吸合,电机有没有电,电压够不够。
搞电子必须要有万用表和电烙铁,而且还要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