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哪里能找到51单片机语音播报的教程啊?B站、csdn上都找不到详细的

楼主(2022-05-19):
(无正文)

网友A:
我之前用过那种专用的语音芯片,可以分段录制语音,单片机控制语音芯片播放对应的音频片段。

网友B:
某一个宝找"语音芯片",确定好型号,有自带范例和教程,撇开实物谈教程,那是空话。大批量的话,可以定制语音ic,那么教程都不需要了,你可以定制你想要的操作规范。

网友C:
要是固定语音,可以像前面朋友说的,用一般的语音芯片/模块,便宜。

要是想所有文字都能,要TTS模块,贵。

网友D:
赞同板凳的说法

网友E:
直接买个报时芯片,最简单。到几点了发送一个信号,那边就报时了。多简单。
YF017有32段语音,多简单。

网友F:
你可以用
中文TTS文字转语音合成模块

文字合成语音模块,低价方案,单片机可通过串口(TTL)发送中文字符,控制模块播放出声音(模块上接喇叭)
将汉字、英文字母、数字转换成语音输出,串口输入,喇叭输出。
因为它是机器,也是用合成音方式,低价品能给你播报就不错了,不好听改,用播报MP3格式的那种,或用你自己录的那种,看你的声音会不会比它好听

开发文档  https://pan.baidu.com/s/1eSTT4yu

论坛  可供参考
http://www.51hei.com/bbs/dpj-179392-1.html

网友G:
可以去某一个宝买一个集成的语音模块,他会发调试的资料,而且都是调试好的,直接改改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