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功率问题,为什么计算结果和手册上不一样

楼主(2022-05-19):
功率等于IC*VCE = 750mW。为什么计算结果和手册上不一样

网友A:
上面表格和下面表格不是一种状态,不能放在一起算。

网友B:
这参数是极限状态,谁让你二极限相乘?

网友C:
0.5V*800mA=400mW,你的750mW怎么算出来的?

你贴的两个表格中,下表是MAXIMUM RATINGS,意思是超过此参数一定会坏,不是让你算正常工作的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0.5V*800mA=400mW,你的750mW怎么算出来的?

你贴的两个表格中,下表是MAXIMUM RATINGS,意思是超过此 ...

你算的结果,不也超过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算的结果,不也超过了吗

谁告诉你超过了???你的知识体系里面只有直流电的概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