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做开关,基极电阻选取问题

楼主(2022-05-19):
在不知道三极管放大倍数和最大电流的情况下。让三极管进饱和区,是不是基极电阻选的越小越好

网友A:
基极电阻不能过小,造成超过最大基极电流,损坏元件。

网友B:
我觉得楼主还是先把基础打好更好

网友C:
能达到三极管饱和导通就够了。

网友D:
三极管都有hFE分档的,照最小hFE设计就行了。

怎么可能不知道hFE?那是你太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都有hFE分档的,照最小hFE设计就行了。

怎么可能不知道hFE?那是你太懒。

如果不知道三极管型号的情况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知道三极管型号的情况下

你又要设计b极电阻的阻值,又不知道三极管型号,你还是趁早改行吧。

网友E:
通过hFE计算,能让三极管可靠进入饱和区即好。

网友F:
世间万物必需遵巡的规律:物极必反、乐极生悲!凡事都有个“度”,这个“度”就是一个范围内的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知道三极管型号的情况下

罕见的见到你居然有回复的一天!
太阳从西面出来了?
你不知道三极管型号居然能区分出,cbe? 能确定耐压? npn还是pnp?  牛啊!
什么? 你说你用万用表测得?
那你知道不知道万用表有一档就是hfe档? 5块的万用表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又要设计b极电阻的阻值,又不知道三极管型号,你还是趁早改行吧。

维修的板子,三极管上面丝印不清楚

网友H:
可以用万用测出放大倍数来,比如你测出来hfe=120倍,你要输出1A电流,1000ma/120=8.33ma 三极管实际工作时放大倍数会降低的,所以你要给多一些余量。给10MA电流到基极就可以了。

网友I:
有数据手册的

网友J:
告诉你一个方法:
预估放大倍数=30,即可以做到99.5%以上的正确率。
因为,99.8%以上的概率,大倍数>30,而且你只考虑饱和。
赞同板凳的说法,且是要点!

网友K:
这种基础还是看书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