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程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22-05-19):
IO_init();
        Uart_Init();
        Lcd12864Init();

        Lcd12864PutString(2,0,"电量监测");
        Lcd12864PutString(0,1,"电压:");
        Lcd12864PutString(0,2,"电流:");
        Lcd12864PutString(0,3,"功率:");

        while(1){

                if(SUI_101A_Get(1)==0){//获取地址为1的SUI-101A的测量值
                        Delay_ms(2);
                        Lcd12864SetAddress(3,1);
                        lcd12864_display_int(3,Vrms/1000);
                        Lcd12864SendData('.');
                        lcd12864_display_int(3,Vrms%1000);
                        Lcd12864SendData(' ');
                        Lcd12864SendData('V');

                        Delay_ms(2);
                        Lcd12864SetAddress(3,2);
                        lcd12864_display_int(3,Irms/1000);
                        Lcd12864SendData('.');
                        lcd12864_display_int(3,Irms%1000);
                        Lcd12864SendData(' ');
                        Lcd12864SendData('A');

                        Delay_ms(2);
                        Lcd12864SetAddress(3,3);
                        lcd12864_display_int(3,Power_active/1000000);
                        Lcd12864SendData('.');
                        lcd12864_display_int(3,Power_active%1000000/1000);
                        Lcd12864SendData(' ');
                        Lcd12864SendData('K');
                        Lcd12864SendData('W');
                }
                Delay_ms(800);
        }

}

网友A:
显示定位不对。

网友B:
你要显示的数字没有转成ASCII码,当然是乱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