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ubeMX的ADC时钟怎么无法配置?

楼主:
主时钟树配置了,同时ADC也已经配置过了,但是adc时钟那一块还是灰色,如下图,程序编译后ADC不运行,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22-05-19):
显然是3个时钟源的频率都不满足ADC的需要,查reference manual吧。

网友B:
1、先读通ADC手册
2、审查ADC配制的时钟,是否满足手册给出的规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3个时钟源的频率都不满足ADC的需要,查reference manual吧。

你好,我询问了ST工程师,结论是ver6.5.0有BUG,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先读通ADC手册
2、审查ADC配制的时钟,是否满足手册给出的规则。

你好,感谢您的回答。我询问了ST工程师,结论是ver6.5.0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