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程序里标志位的问题

楼主(2022-05-19):
先清标志位好,还是后清好。

        if(ReadVoltageFlag){
                //获取是充电电压
                adc_mV = VoltCheck_GetVolt();
                ReadVoltageFlag = 0;
        }

网友A:
如果没有要求,只要在此函数内清完就行,不要跑出此函数即可。如果你要考虑时效性,或CPU中断那些问题,还是先清标志为好。我个人的做法是,进来做完要做的事情,之后再清完标志位。

网友B:
后清好,万一VoltCheck_GetVolt()里面读取标志位不就出错了吗?

网友C:
先清后清都可以,但是在多任务系统需要做零界保护

网友D:
我一般是先清的 感觉进了函数就清掉 后面的就不用管它了思维习惯

网友E:
程序如果不被打断,放在哪里清都一样。
程序如果被打断(如其它中断),且又用到标记位。就存在先清先清的问题了。
一定是有利有敝,需要程序员按照程序目的,做出取舍,不会有统一的答案!
这就是设计!需要全盘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