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低电平用杜邦线连接排针让15个流水灯亮程序?求指导

楼主(2022-05-19):
有没有大佬知道51单片机低电平用杜邦线连接排针让15个流水灯亮的程序如何编写?求指导 谢谢大家

网友A:
上某宝啥都有,售后不好可投诉。
这个坛子是给真想学真想玩的人准备的哈

网友B:
void main()中修改试看     unsigned char k = 0; P1=P2=P3=0;     while(1)     {         ++k;         if(k>0&&k<9){if(k==1){P3=0;P1=128;}P1=_crol_(P1,1);delay(47000);}         else if(k>8&&k<17){if(k==9){P1=0;P2=128;}P2=_crol_(P2,1);delay(47000);}         else if(k>16&&k<25){if(k==17){P2=0;P3=128;}P3=_crol_(P3,1);delay(47000);}     }

网友C:
如果只是亮的话给P管教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D:
还是找师兄来得块。搞点吃的喝的一会就搞定了。

网友E:
先给个高电平,主函数延时给个低电平就行了

网友F:
P00=0;//灯亮

网友F:
P00=0;//灯亮
P00=1;//灯灭
就这么简单。

网友G:
你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部分,一、硬件的搭建
硬件搭建你用什么单片机?引脚多少?要实现的效果是什么?同时亮灭?呼吸效果?15个灯的通流量多大?
二、软件的设计
呼吸效果的PWM怎么编写?基础的引脚电平高低如何调整?实现亮灭就有时间问题这个时间基于什么方法处理?
以上为个人见解,如有缺漏请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