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51单片机用USBisp烧录总是出现进入编程模式错误,已经换了一个芯片还是不行

楼主(2022-05-19):
(无正文)

网友A:
换一根线或者换个口试试,跟你的电压不稳应该有关

网友B:
最好是有软件报错截图,有可能是与设置相关

网友C:
你都没有说明白你用的啥单片机,同样是USBisp烧录,STC和ATMEL是不同的。

网友D:
如题。
你就不能多打点字吗?就不能截个图吗?
这让老师们怎么回答。全靠猜?

网友E:
楼主与大家共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