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控开关电源带载电压会下降?求分析原因

楼主(2022-05-19):
电源带载电压会下降,想问问各位大佬原因

网友A:
软件没有补偿Rs上面的压降???

网友B:
好还是来个DC/DC模块简单。

网友C:
施加负载时,电源输出电压或多或少会下降。 压降量取决于电源的负载和设计规格。

网友D:
你这个纯单片机控制输出的,应该软件PWM没有跟随输出电压降低调整占空比吧!但不排除调整MOS驱动不良,电感电流不过等常见问题

网友E:
能透露一下,负载是什么吗?
要求的负载特性是什么呢?

网友F:
你看一下参考一下常见的DCDC芯片的设计,大多数dcdc芯片设计都存在输出控制输入的情况,假设在一个开关电源的设计,其初始设计为5V 5W,那么在供电的时候只能保证到5V供电时能承载1A的电流。如果超出1A的情况下,对应的电压是会有所下降的,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电源功率不够或者电源带不动负载。对于这个设计而言,可以看到是有电压采集的,如果需要保证输出电压在一定可接受的范围跳动的话。建议在单片机上加入输出电压的采集来调整输出的占空比,用以保证输出电压在设计的电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透露一下,负载是什么吗?
要求的负载特性是什么呢?

电子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有补偿Rs上面的压降???

那个压降很小,实际带载6A的话会下降2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