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水位监测程序出现问题该如何下手?

楼主(2022-05-19):
上电正常显示水位监测功能,按了功能切换按键后数码管本应显示数字时钟,却只能显示一个数字

网友A:
你这线路这么乱,建议你还是先拿洞洞板焊,或者干脆画PCB打样,反正嘉立创打样免费的

网友B:
恭喜恭喜,已亮一个字了,还是数字。
快接近目标了。

网友C:
代码呢?
经过多位老中医远程悬丝诊脉,这是五行缺金所致,要知道钱多能使鬼快推磨。
所以,直接请个私教就可以,大可不必贴出电路原码,要是被人抄了可就更缺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