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管理+长按2秒开机输出3.5V电路 IP5306

楼主:
IP5306(1.34元) 锂电池充电管理+长按2秒开机输出3.5V  电路,已经实测OK。
1、IP5306的第5脚(key),默认是有一个0.8V的 锯齿方波作为按键检测。此时MOS管7002断开。P沟道MOS也断开。不输出电压。

2、按键长按后,第5脚(key)输出方波峰值电压是4V.此时MOS管7002是可以导通的,但是输出的是锯齿波信号,经过PC5滤波后,PMOS输出锯齿波衰减文波,再经过二极管隔离,输出有效平稳的直流供电。

3、按键再次长按,第5脚(key)波形电压降低到0.8V。所有MOS管截止。

4、按键短按是芯片的5V输出,输出电流如果小于40毫安,则会30秒自动关机。使用第5脚(key)控制MOS输出,则不会自动关机。

祁绪电子原创电路,2022年5月19日。

网友A(2022-05-20):
今天早上起来测试了一下 关机状态的待机电流,在40~80微安之间跳动,平均电流大概50微安,我估算了一下,900毫安的电池就可以待机2年。有人说有点偏高,不过也有人说很好了。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推荐呢?

网友B: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一:画图用的什么软件?看起很形象很生动。

二:你说的按键长按,指的是图中的KEY1位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一:画图用的什么软件?看起很形象很生动。
二:你说的按键长按,指的是图中的 ...

二:你说的按键长按,指的是图中的 ...
是的,这个可以看IP5306的资料,还可以外接LED做电池电量指示

网友D:
成本高了

网友A(2022-07-09):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一:画图用的什么软件?看起很形象很生动。
二:你说的按键长按,指的是图中的 ...

AD16画的图,是的 key1是按键 开灯的按键

网友E(2023-02-02):
请问如果想改为输出5V,该怎么设计外围电路呢?

网友F(2023-07-15):
IP5306这个低功耗关闭输出是挺恶心的,我做了一版也是直接从电池取电再升压,并把Vout的输出电容取消了,发现上电就烧芯片,只有Vout输出接电容才不烧芯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IP5306这个低功耗关闭输出是挺恶心的,我做了一版也是直接从电池取电再升压,并把Vout的输出电容取消了,发 ...

IP5306有长输出5V的版本。

网友H:
就是要把5306的KEY脚与PR2左端相连接。

网友I(2023-09-13):
引用 网友F:
IP5306这个低功耗关闭输出是挺恶心的,我做了一版也是直接从电池取电再升压,并把Vout的输出电容取消了,发 ...

IP5306-CK是常开版本,不会自动关断

网友J(2025-03-26):
长按输出3.5V,短按输出5V?